关于开关的分断能力选择问题

楼主(2015-05-14):
哪位大侠指点下,就如图中所示,总的塑壳断路器的分断能力我能够计算出来,但是下一级的空气开关和塑壳断路器的分断能力该怎么选呢

网友A(2015-06-13):
不从事设计工作,没太注意过这方面。
故通常选型,只是按导线大小选择额定电流;短路分断能力,则只是稍微看一下。

网友B:
ct是互感器吗?fu是保险吗?
为什么互感器加保险?

网友C:
为什么电流互感器次级加保险丝??????????????????????????

网友D:
断路器选型,涉及到电源容量、系统短路电流等很多参数,如果系统短路电流达不到跳闸标准(系统工作电流200A,如果是发电机组供电或者线路较长阻抗容抗等较大的话,往往达不到10I的跳闸电流2000A,此时断路器跳闸整定不能选择10I,只能选择那种可以调节电流值的那种断路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