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 远程IO模块问题

楼主(2015-05-14):
我的网络组态如图1所示;
在CPU旁边的IO模块能编辑符号表,图2所示;
但是远程IO模块不能编辑符号表,图3所示。
求解,各位大神求救!!!!

网友A:
删掉重新组态一遍试试看,有可能是编程软件的问题!

楼主:
远程IO模块在符号表中看不到IO点,何解?谢谢
重新安装了S7-300,结果一样,看不到远程IO点。。。。

网友B:
那个是你电脑没装相关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