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吊的维修

楼主(2015-05-14):
 在一单位航吊在使用 过程中出现向下不下,向上正常,左右正常。我去观察接触器都正常。能吸合。侧三相店都正常。于是,爬到上面的控制箱测量正常。电压正常。怪事了,仔细观察在钢丝绳的一端有一段钢针,用手移动不动。是不是它的原因。拆掉后,正常运行。  分析;在电机接线盒内部有限位开关,给限位了,所以下不来。在外面看不出来。在维修中测完电源后没有问题,就要多找外部的控制点。

网友A:
限位器都是导绳器上的装置,和控制电路联锁

网友B:
维修要大胆又仔细,很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C:
下限位动作后不能复位了吗?尽快修复吧,拆掉只能临时用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下限位动作后不能复位了吗?尽快修复吧,拆掉只能临时用下的。
非常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E:
特种设备维修拆了东西一定要确认再确认,事关安全,不可等闲视之。

网友F:
维修要细心啊,得会分析工作原理啊。

网友G:
很多小问题会引起大的毛病
需要用心去检查
其实最后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H:
没听说过电机接线盒内还有限位开关的啊?一般都是卷筒上有限位开关啊,一种用凸轮控制器;一种是摆臂式限位开关啊

网友I:
行线装置,碰到了下降的行程开关

网友J:
这个我也遇到过。当时以为接触坏了呢,里面接触器既然是48V的

楼主:
5楼 说的对,特种设备一定要确认。货物放下后,回复限位一切正常,能下了。

网友K:
检查断火限位器啊,有时候触点坏了也下不来

网友L:
楼主不是说接触器,和电压都正常吗,  怎么又是限位坏了

网友M:
仔细观察在钢丝绳的一端有一段钢针,用手移动不动。   这里能仔细讲下吗?那钢针是啥?最后怎么弄得?

网友N:
回复 网友M:
那是个下限位连杆,下限位不能复位了!

楼主:
   航吊上限位是不能上行的,下行是可以的。现在是不下行。长有60cm的钢针直通电机接线盒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