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4):
一台森岛680机器7.5坏了。原来就是吸收回路炸了,修好震荡电路,显示正常,但是过了30分钟摸吸收回路不知为什么超级烫,把手都烫了个泡

网友A:
开关电源频率太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台森岛680机器7.5坏了。原来就是吸收回路炸了,修好震荡电路,显示正常,但是过了30分钟摸吸收回路不知为什么超级烫,把手都烫了个泡

为什么不带维修手套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是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只有吸收电阻烫,其他都不烫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毛大师,大师指点下了

网友B:
把吸收回路的电阻电容二极管拿下来查一下。

也有可能是变压器的负载有点重。

不要叫大师,我是经验主义者,叫我比较好。表情谢谢。

网友C:
吸收回路炸了,换了什么呢?实在不行全换了

网友D:
我修安川F7的两块驱动板好后这个电阻是好热的不知别人有没留意,也许你的这台正常。。这个问题我也觉得奇怪

网友C:
有空我去测试一下看看,也许是很热的,毕竟是吸收电路能量转化成热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接换了二极管,电容电阻,还有变压器,还是烫,把震荡小板也是换了的,还是烫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全换了,包括变压器,还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把那个电阻功率加大行不行

网友E:
电源RCD部分的电阻就是发热厉害,这个一般的电源的这个电阻都发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把这个电阻加大到5W,稍微没有那么烫了,但是还是有60度左右

网友F:
看下开关管有没有很热,如果是的话,那就是负载重了,不是就是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