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4):
我在工厂见到过三菱fx2n-64mr与tk6070ip配套的系统是别人写的程式。在流程上以0.1秒作时间单位看起来很憋扭。有什么办法把他的单位改成秒吗,还是三菱没有以秒为单位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A:
你改下触摸屏中以秒为单位的数据,输入的数据到PLC中做个乘以10,结果作为定时器的设定值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主学习啦!

网友B:
PLC内定时器用的是100mS的时基,所以单位是0.1秒;
在屏上可以设定显示小数点一位,这样就对应起来了;

网友C:
屏上面可以直接比例缩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感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