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方法!

楼主(2015-05-14):
我经常在工厂遇到这种情况,plc硬输出继电器坏,在手头上没硬继电器的情况下可以把plc闲置硬继电器拆下把它补在已坏了的继电器位置上应应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经常在工厂遇到这种情况,plc硬输出继电器坏,在手头上没硬继电器的情况下可以把plc闲置硬继电器拆下把它补在已坏了的继电器位置上应应急!!

PLC程序中将原输出更改到闲置的输出点上不是更简单么。

网友B:
在不方便改程序的情况下,可以这么做

网友C:
方法不错,但还是改程序省时省力。

网友D:
输出加中继不是更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证!我又走弯路啦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各位提醒!我不会在走弯路啦!

网友E:
在没有多余下来的点时,这种方法不错。只是懂点电子技术,都可以学习应急处理的维修方法,

网友F:
拆换继电器以前曾经做过,以后有手持编程器及电脑再也没有换过了。

网友G:
我们的都是外接继电器  基本不会坏

网友H:
确实还是更改PLC输出更方便。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有电脑肯定是改程序方便快捷。没有的话,就是你那样子了,能解决问题。

网友I:
在没有程序的情况下的确是最好的应急方法。

网友J:
除了控制脉冲的,其他的都是通过中继控制输出的,好维护。。。

网友K:
这个方法应该是在无法修改程序的前提下才实施的!
优先考虑修改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K:
楼主说的是!学习啦!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L:
个人认为1楼的方法较省力。

楼主:
回复 网友L:
现在我也是这样认为了,以前我走弯路了!

网友M:
现在一般不耽误生产的就叫好

网友N:
如果程序不好改,直接挑坏的输出继电器线圈的线到备用的更省事

楼主:
回复 网友M:
有道理学习啦!

网友O:
我认为改一下程序不是更简单点?几分钟的事情何必要劳神费力去拆?

网友P:
回复 网友E:
电子技术好学吗?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经常在工厂遇到这种情况,plc硬输出继电器坏,在手头上没硬继电器的情况下可以把plc闲置硬继电器拆下把它补在已坏了的继电器位置上应应急!!
 说明你的焊工技术好啊 ,我焊不了  ,,太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Q:
一般啦!熟能生巧的,多练啊就会有收获的!

网友R:
加中间继电器,坏了拔下换个不是十几秒就可以搞定;

网友S:
为什么不分析一下就这个会坏呢?如果一组输出点的动作概率基本相当的话,坏一个可以认为这些点的寿命都差不多了,这个坏了更换后,过不了多久其它的会坏。不过楼主说的是应急到也无防!个人愚见!

网友T:
各村各有高招,解决就好

网友U:
PLC程序中将原输出更改到闲置的输出点上不是

网友V:
各有各的高招!有用就是好招!

网友W:
当然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