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4):
说实话,我一直修三菱的板子,不做模块,就是怕假货或者劣质的模块。我到现在买进的模块只有3个,其他模块都是客户自己买了,我测试,装机而已。从而避免模块出现意外而说不清。有二个做模块的朋友,看见经过我手的模块,都会买进,从侧面说明是对我的信任,在此,表示感谢一下。

不过模块的特点,我也学习了一下。

我的结论是:

1:同型号的模块,电流大,触发的输入电容大。
2:不同时间的同种模块,早期的模块输入电容 比  近期的模块大
3;我们用常见的万用表测量输入电容,也只是粗略的估计(够用了)。要精确的话,需要电桥加配套的测试电路的。大家可以上网找一下。
4:找到模块的PDF,就能知道输入电容的大小了。所以不用拆模块的,误差大的,就是我所怀疑的了。哈哈
5:任性的,可以拆开盖子看看。

提醒:  看晶片的大小只能供参考,不是晶片大电流就一定大的。(和晶片构造有关),测量引线的粗细和根数,是有参考意义的。

办法:你的买模块的时候,先和对方沟通好,叫其测量电容一下,要电容的在一个范围的,相对会安全一点。

个人看法,不妥,请用脚投票。

网友A:
顶毛工。学习了。多一个有说服力的方法。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肯定有效的啦。我刚刚又编辑了一下。

今天有点热,旺季要到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哈哈,,,焊台都备着的。。。

网友C:
毛工果然犀利啊,最好的办法还有一个,找个信的过的朋友来买,不要因为十块二十块差价而让自己后悔莫及啊

楼主:
陈总,说的对。我买东西不太压价的,以质量为上。但是有问题要退货的,这个有时要提醒卖家的。

陈总做模块和光耦的,值得推荐。大家可以联系他。

网友D:
是的,不能因小失大,贵那么几十块钱是有道理的。

网友E:
要量那么多?表情我一般都不量那么多,但也不会特意去买价格比较低的,到熟悉的卖家那买,不一定最便宜,但是质量有保障啊,买回来测试一下开通关断正常就直接装了,还好没遇到坏的

网友F:
工作经验介绍,不错。

网友G(2015-10-28):
又学习了,长了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