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5):
一.硬件支持

(1)您必须确定所使用的现场设备是完好无损的,即在实验室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2)您必须确定所使用的现场设备是具有智能通讯功能的产品,即设备必须支持跟计算机的通讯功能。

(3)您必须确定所用于通信连接的数据线(串口数据线,网线等)是完整的,即用于设备跟计算机连接的数据线必须符合设备通讯的电气特性。比较有特点的是串口数据通讯,您必须确定串口数据针脚的连接是否符合通讯规则,并且确定您使用的总线类型是RS485还是RS232或者别的标准等。

(4)您必须检查一下用于连接现场设备的计算机是否有您所使用的通信端口,如有的计算机的串口数量是否够,拨号连接的时候您是否配备相应的拨号器等。

二.硬件设置

(1)设备地址:支持智能通讯的设备一般都有[设备地址]的配置,设备地址就是区别于别的同类型设备的一个编号(有时候叫[设备编号]),该地址一般情况下都有一个默认的出厂设置(比如:0),并且该地址是一个在相应区间(0—255或者0—32等)内的整数。该地址的设置大概分两种设置方法:

通过物理上的硬件“拨码开关”来配置;

在计算机上通过厂家提供的“配置程序”来配置,这种方法要求对第一部分的硬件支持全部通过。

(2)通讯协议选择:有的设备不仅支持一种通讯协议,这时候您需要选择合适的通讯协议类型(可能选择标准是您现场的总线类型或者是上位机软件支持等),有的时候还需要对相应的通讯协议进行参数设置。该协议类型的选择大概分两种方法:

通过物理上的硬件“拨码开关”来配置;

在计算机上通过厂家提供的“配置程序”来配置,这种方法要求对第一部分的硬件支持全部通过。

(3)通讯参数配置:当您选择好一个设备的通讯协议以后您必须同时配置好该通讯协议工作相关的参数:

使用串口通讯的时候,您必须配置好串口的“波特率”、“校验位”、“数据位”、“停止位”等等信息;

使用TCP/IP通讯的情况下,您需要配置“网络IP地址”、“端口号”等等信息;

使用拨号的时候,您需要配置拨号电话号码等等信息;

通常这些参数是通过厂家提供的“配置程序”来设置的,并且有默认出厂设置,少部分会使用“拨码开关”来配置。

(4)针对一些特殊的硬件设备,如板卡等,您如果要实现正常的数据采集还需要安装一下厂家提供的底层驱动(不是所有的板卡都需要)。

三.软件配置

(1)安装紫金桥组态软件及其驱动安装包(过程略,如有疑问可以联系我们的技术支持)。

(2)购买紫金桥组态软件的使用权(试用期的您可以忽略此布,过程略,具体联系我们的销售)。

(3)启动程序,新建工程或者使用您已经建立好的工程,进入“组态环境”。

(4)设备组态:在以下位置找到您所使用的现场设备,并且新建一个设备(具体方法参考紫金桥软件的帮助系统或者来我们公司做培训,具体联系市场部或各地办事处)。

这里需要您填写设备的[设备地址],该地址就是我们在第二步硬件设置中配置的设备地址,两者必须一致;

如果是串口通讯,您需要配置串口参数,即我们在第二步硬件配置中所配置的串口通讯参数;

如果是网络接口,您需要把我们在第二步硬件配置中所配置的网络通讯IP地址还有端口号等信息添加到这里位置;

如果是拨号连接,您需要填写我们在第二步配置好的拨号信息。

(5)点组态:按照紫金桥的教程新建好相应类型的点以后,我们就可以做数据连接了。这里需要格外注意,有一些复杂的设备在这里的设置优其重要。

比如PLC,您需要确定您现场上所使用的数据区类型以及寄存器地址,只有这些配置都符合以后,您才会读取到相应的数据。

四.不能正常通讯的其他情况

(1)您的设备是否是按照说明书的使用规则进行的工作,如:某些职能模块的模拟量输入需要4—20mA的电流等。

(2)下置命令始终无法成功的时候,您还需要检查您所使用的设备是否工作在一个可以进行下写数据的工作状态。因为有的设备对写数据进行保护,只有在特定的工作状态才可以写数据,正常通讯时是只读状态。

(3)您需要检查您的现场总线的抗干扰抗静电等电气要求是否合格。

排除上面各种情况后,如果您的数据通讯仍然不成功,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