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5):
如今天气潮湿,很多单位都有一台除湿机。不过它的保养工作几乎都做的不到位。一般要做到季节到来前重点检查除湿机的各方面性能是否完好,过季时仔细做好除湿机保养工作,大家不要对除湿机的保养觉得无所谓,切记电器想要用的久,就需要保养,与此同时工业除湿机的保养会让您省下一笔不小的维修费用。

一、注意一些细节处理

平时要注意一些细节的处理,这个做起来简单,却容易受人忽视。首先使用工业除湿机的时候一定要放在平坦有摩擦的地方。再者应该避免放置在温度过高或过低的地方。清洗时建议不用洗涤剂,直接湿布轻轻擦拭即可。还要注意储水量满的话要及时倒掉,否则会停止运转没有效率。

二、除湿机保养湿度的方法

工业除湿机运行要根据情况仔细调节湿度,避免过高或过低。大概每低2%,则可省电10%左右。除湿机运行时尽量不要开门窗,这个道理应该大家都知道,频繁地开闭门窗除了会使除湿机的制冷除湿效果降低,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会浪费电。分享一个小窍门,运行除湿机时遮住日光的直射可节电约5%。所以说密封条件良好的空间是最节约电源的。

三、保养除湿机滤网的方法

几乎所有家电中,空调和除湿机是最会积尘的,而除湿机的清洗也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事。有些用户可能装上除湿机后就从来都没有去清洗,一直到发生故障。其实给除湿机做好清洗保养可以使它减少损坏的几率,因此,除湿机一般在梅雨季节来临前或秋季使用后需进行一次清洗保养。特别是对其滤网的保养。正确方法是拆下空气过滤网后,轻轻拍弹或使用电动吸尘器缓缓的进行清扫。如果过滤网灰尘污渍过多,则可以适当加中性洗涤剂洗刷,但切忌用热水清洗,免得变形。最后用清水冲洗过滤网,将其放阴凉处风干,注意是要阴凉干燥处不可以在阳光下暴晒或在火炉旁烘干,否则可能会引起变形。将风干后的空气过滤网再安装回除湿机原位,整个除湿机保养过程也就完成了。

四、除湿机保养元件的方法

平常在除湿机运行中,需要关注保护冷凝器与蒸发器的散热片。冷凝器与蒸发器的散热片是0.112毫米的铝片套入铜管后胀管而成,是不经碰撞的,如果损坏了散热片,除湿机的散热效果就会被影响,令除湿效率减低。另外,需要保护好制冷系统。要是损坏了制冷系统的部件或连接管路,便会导致制冷剂泄漏,www.hzdongxin.com工业除湿机就没法制冷。建议每年拆下机芯,对风扇电机轴承加入适量的润滑油,制冷系统不必处理,只要清除外表污渍就可以了。还有除湿机要正确选用熔断丝。一定要按产品说明书标明的额定电流来选择熔断丝的规格,过大不起保险作用,过小则常会断。

五、除湿机保养出口的方法

首先不可遮住除湿机的出风口。有些人可能会在除湿机上盖上布挡灰尘,其实还是不必要的。最重要不要遮住出风口。在使用干衣功能的时候,衣服应与除湿机的出风口保持一定的距离。除湿机出风口前不要放置物体以免遮挡,遮挡后风循环系统受阻,严重的还会减少家用除湿机寿命。

工业除湿机在使用时,建议要有专门的人来负责。只要我们平时多留心一点,多花一点心思就可以延长工业除湿机的寿命,很符合经济效益的。那么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大家如果看到了这篇文章,就赶紧好好的保养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