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5):
三晶5KW,这台机子在设备上无任何反应,跟断电一样。三相电380V正常,确定为变频器故障。带回维修店里,测量整流及IGBT都正常,脱开IGBT后用220V交流电试机,风扇转了,随后控制板上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但面板显示屏不亮。不知道这样的话装上IGBT,接上380V的三相电能正常了吗???求大师指点!!!还有为什么在用户家的设备上没反应,在我的店里就有反应了???我刚刚接触变频器,还是一个雏,求大师指点!!!

网友A:
你在家里接入220V,风扇转,说明24V电压是有的,开关电源部分应该是正常,也许,是变频器有接确不良或是虚焊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B:
未拆前先测下输入电源是否正常,以及主板是否24V是否输出短路。若电压正常,没有输出短路,必是变频问题了。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把机子装到设备上,开机风扇转,显示屏上只有一个“0”在一下一下地闪了,变频器无输出。难道是控制板坏了吗???

楼主:
求大师救急

网友C:
楼主如未修好俺给你支个招,给别人修吧。因为厂家急。

网友D:
灯闪,是你变频内部有个电压有短路,造成开关电源起振不了一会有,一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