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5):
一个收料电机   一个送料电机 送料与收料间的线材张力靠张力传感器控制  控制器用PLC
送料速度恒定不变,通过控制收料电机的转速从而使张力保持恒定
若张力小 则加速收料   张力大则减速收料
现在没法解决的问题是  若线材在生产过程中断了  张力变得很小 按上面程序收料电机应当加速 但实际要求是减速并停止 还有些没考虑到的问题望有大仙能指导12  可以现实方式酬谢QQ2574925119

网友A:
用PLC来控制这个恒张力本来就有滞后性啦,建议还是直接跟伺服通讯,这样效果更好,有空可以了解下我们的张力伺服:qq3162561490

网友B:
就线材断,张力变小,可以在程序中设置门槛解决。
送料机应该保持恒速,怎么就加速了呢,程序有问题。
控制好了,张力信号变化很小。
张力怎么检测的,能给个结构示意图吗

网友C:
我们用的专用变频器加线性传感器

网友D:
一个带张力控制功能的变频器就搞定了.

楼主:
有这么方便的变频器吗  与送料电机的同步怎么解决

楼主:
张力检测传感器  准备用检测轴上带轮子那种   2楼说的控制的好  指的是PID叁数整定吧

网友E:
要根据收送卷材料决定使用何种方式的张力控制,具有延展性的塑料薄膜与不具延展性的纸卷就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最好先说明何种材料。

楼主:
纱线    没什么延展性

网友F:
我们工厂的设备有放卷装置,用张力杆和电位器确保在不同的速度下张力保持一张

网友G:
能否反过来控制呢?收卷的驱动,放卷的制动,张力控制。会解决断线问题。

网友H:
我们公司的设备是拉伸细铜线材的,也有起拉伸的送料设备和收料的卷取设备,它们之间的张力控制是:张力杆上下摆动带动一个精密电位器,张力杆的臂上还有起阻尼作用的小油缸,原理是送料定速并给定速度给收料,收料速度微调就靠张力杆,最终保持前后张力恒定。

网友G:
张力控制其实很好实现,断带保护的方法也很多。西门子的变频器本身就带模拟量输入信号丢失保护功能。

网友I:
可以分段控制张力,还有加上断料检测传感器。

网友J:
直接用张力控制变频器,非常方便,只是那个线性传感器就不要用了,要用专用的张力传感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必要用PID,可参考11楼,如果你的装置类似,其他机构在探讨。

网友K:
张力控制器直接控制变频器,有断线保护功能的,看你选用的型 号了

楼主:
方案基本确定 张力传感器加伺服 谢谢各位

网友L:
回复 网友H:
我想知道这个小油缸的型号和样子,我找好久了

网友M:
我都是直接伺服电机+张力检测系统

网友N(2015-06-21):
引用 网友H:
我们公司的设备是拉伸细铜线材的,也有起拉伸的送料设备和收料的卷取设备,它们之间的张力控制是:张力杆上下摆动带动一个精密电位器,张力杆的臂上还有起阻尼作用的小油缸,原理是送料定速并给定速度给收料,收料速度微调就靠张力杆,最终保持前后张力恒定。
dancer

网友O(2015-07-27):
回复 网友F:
你好你能发一张你们设备机构的照片给我吗?或者详细说一下你的控制要求,你们是怎样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