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5):
1台100kw的发电机拖动30kw的水泵,空载的时候变频器没问题,当电流到50以上就会变频器报缺相(ABB变频器),市电用变频器也没问题,求解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看看有没有缺相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没有的话查查互感器和反馈电路!也可能是电机太小!

网友B:
这也太邪乎了。发电机功率是电机功率的3倍以上了,应该没问题的。看来还是有EMC干扰的问题。

网友C:
负载后观察发电机频率和电流是否下降,应该是负载加大发电机频率降低所致。

楼主:
ABB缺相(DC回路的纹波电压太高,1主电源缺相2熔断器熔断)ABB建议在发电机输出安装电抗器,请问降压启动线圈和电抗一样吗?

网友D:
应该是有干扰了啊

网友E:
线路上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