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帮看下断路器后面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5-05-15):
帮忙看看断路器后面那是什么东西

网友A:
没图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片传了

网友B:
看是否标明了器件的型号,其他部分有无相关说明;方框内好像是时钟符号和触点符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计院出的图就一个框图明细什么的都没有

网友B:
C16A/1P标出来了,看有无类似的情况;另外,知道控制要求也好办。
或者,可询问设计人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的,设计院那群人太难伺候了

网友C:
图片上传全面一点,才看得懂

网友D:
是不是定时器

网友E:
好像是时控开关。

网友F:
图传得不全吧。

网友G:
时控开关

网友H:
控制路灯的

网友I:
应该是时控开关吧。

网友J:
看它是起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K:
想时控开关,是控制路灯的么

网友L:
是时空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