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5):
接修一台台达E系列三相1.5KW变频器,用户反映输出电压低。上电显示正常,继电器吸合(听到吸合的声音),直流母线显示571V,实测571V,运行50HZ输出电压380V,感觉正常啊。然后接1.5KW电机运行,加减速时间0.3S,后改为10S,用外部端子控制,面板给定频率,外部给正转运行命令,变频器显示UL,短暂时间后显示待机正常状态,有时候偶尔又能启动。外部给反转命令和面板启动,没有这种现象。运行时监控母线电压从571V跌落至510V左右又上升至532V左右,实测母线电压也跌落。电解电容为EPCOS 400V 270UF4个,测量容量在256-265之间。请师傅们分析下什么原因影响的?

网友A:
1.5KW的台达变频器大电容一般都是用日立的多,还没有碰见坏的,出现欠压,如果排除电源,应该是内部电压检测电路的电阻变大了。

网友B:
旁路继电器触点是否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KW的台达变频器大电容一般都是用日立的多,还没有碰见坏的,出现欠压,如果排除电源,应该是内部电压检测电路的电阻变大了。
不带电机正常啊,而且实测电压也跌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旁路继电器触点是否接触不好。
继电器触点是好的。

网友B:
继电器触点是好的,电容,剩下整流桥,三相电?

网友C:
http://www.bpqwx.com.cn/anlijieshao/bianpinqianli/2015/0205/79.html欠压还是很好处理的故障,在这里也分享个台达的故障案例

网友D:
直接把继电器换掉,再观察。断电器里面看不到,有时听到吸合声可以,但就是触电烧坏了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