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5):
普通的几块钱的烙铁,不加隔离变压器,直接插到市电220伏上,会不会由于静电等原因把变频器焊坏啊?

网友A:
最好买个焊台用。别在乎这点钱。

网友B:
主控板上的芯片有可能

网友C:
防护做好,应该不会焊坏的。

网友D:
还有个土办法,烙铁头加个接地线。

网友E:
我也是这样用的啊

网友F:
会的,带感应电

网友G:
买个防静电烙铁吧。不贵的。几百块钱。你烧个变频器要多少钱呀?所以下点小本钱还是必要的。普通烙铁头质量不好,防静电烙铁头质量好,不伤电路板。弄断一根印制板线,毁掉一个变频器。所以账还是需要算的。。。

网友H:
经常搞维修的,还是配些好工具

网友I:
我也是这样在用啊   便宜的啊

网友J:
我以前维修彩电,更换CPU芯片没有问题。
如不放心可以在焊接时拔下烙铁电源插头。

网友K:
容易击穿芯片

网友L:
买低压电烙铁恒温的,有点贵,普通电烙铁,温度高,需要在焊件上停留时间短。

网友M:
不会,,拆CPU时注意点就行了

网友N:
不会吧,没见过

网友O:
 焊台很便宜

网友P:
应该不会啊 ,,CPU可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