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5):
   今天一个客户打电话说是空压机pwr灯闪烁,run灯不亮,我估计plc坏了,不好弄啊,没法子,客户硬要我去,去就去吧,因为那个plc我知道是个单片机,没有软件下载线,去了,pwr一闪一闪的,然后我就给拆了,拿回来,拿回来研究吧,这个是属于电源打嗝现象,有短路的,先没查原件,搜搜那个驱动的芯片功放管,看看型号,周围电路,最后找表测测原件,一测,发现一个二极管坏了,sf36 快恢复二极管3a 600v的好像,我没有,于是找个变频器拆了2个贴片并联使用,估计电流够用,好像那个变频器整流都是yoga的快恢复的吧。反正焊上去了,通电测试,ok。err灯亮,好几个灯都亮,电源肯定好了,去客户哪里直接装上去,一次成功,收费500,跑2趟 60km合计吧。关键时间得5个小时了。

网友A:
楼主辛苦了。有收入就不错。

网友B:
便宜了点,

网友C:
凌格风空压机,估计这个PLC是为本空压机厂专门设计的,前段时间看到天津空压机里面也是有个自己产的PLC。

网友D:
严格的说,这个不能算是PLC;
只是用了LGIS  PLC外壳的模具;
这是厂家做的专用的控制器,里面程序已经固化;

网友E:
修好就好  不白跑啊

网友F:
单片机做的专用控制器,程序固化,无法读取、编程。

网友G:
这种控制器应该读不出程序吧

网友H:
  长知识了,不知道多大的空压机,几年了。

网友I:
干完活就能拿到钱,幸福!

网友J:
赞一个,收入一笔!

网友K:
不错没有白费油钱

网友L:
收的不贵,这玩意换新的好几千大洋呢

网友M:
便宜了点啊  最少1000块啊  ,

网友N:
没有见过啊,高端压缩机?

网友O:
凌格风的机器
螺杆空压机能用到分体控制器,起码得45千万电机以上的机器。
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直接换板子。。。。一套接近2000

网友P:
收费500是有点低了。
60KM跑了两趟。。。。。。。。。。。
车费都花了不少吧

楼主:
这个机器控制器taob有的是430一个,我怎么好意思收1000啊。我要700 给500,关键下一步就是给他变频改造呢。这个在挣点就有了。

网友Q:
有收入就不错啊

网友R:
不错啊!学习了,电源打嗝。。。。。

网友S:
回复 网友T:
大故障小问题,这种情况可遇不可求。

网友U:
去之前怎么说的 万一修不好不丢面子吗
  总之能有钱赚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U:
不能因为修不好,连去都不去啊,因为我修不好可以买新的啊,所以我就去了。这也修不好,那也修不好,下次客户就不找你修理去了。

网友V:
楼主赚的好啊

网友W:
回复 网友T:
修好了有收入就好呀!

网友X:
引用 网友D:
严格的说,这个不能算是PLC;
只是用了LGIS  PLC外壳的模具;
这是厂家做的专用的控制器,里面程序已经固化;
茴香豆的茴有4种写法!

网友Y(2015-12-06):
杂牌的东西太多了,寿命又不长,修起来还费劲

网友Z:
楼主威武、技术过硬

网友AA:
收费好低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A:
你说多少合适啊。我修了1个半小时,开车来回15km

网友J:
楼主好样的,赞一个!

网友AB:
技术就是金钱啊

网友AC:
赞一个,收入一笔!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