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5):
CJ2M 的控制一个伺服,我想让这个伺服不停的转,在转一圈的过程中收集信号,比如在半圈的位置,这个时候我需要另外一个伺服送料,应该用哪个指令,谢谢

网友A:
最好是将编码器信号接到PLC里面去,伺服运转使用SPED指令或ACC指令即可

网友B:
外部没反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伺服运转是可以,现在想用这个伺服的脉冲数来送料,但是不知道该怎样计算啊

网友C(2015-07-04):
假如你一圈是走10000个,脉冲,每走5000个脉冲发送一次信号,然后用计数器,判断信号是奇数的时候,另一个伺服开始动作,不知道这样可以实现不

网友D:
一般要用到数据运算,比较判断,中断输出三种指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