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助

楼主(2015-05-15):
我这里有一台伦次变频器  型号 ;EVF8212-E  1.5KW    运行中电机抖动  测量驱动电路 发现有一个 光耦已常更换一个新光耦 再次上电 红灯每秒一次闪烁  面板显示  OC2  故障代码    上电报OC2   接下来不知如何下手 请老师给予技术支持。先谢谢

网友A:
送电就报OC2?检测线路板,焊点,动过的地方。

网友B:
拆下输出线运行变频器,如果没有报警,就是输出线和负载问题,线路漏电有时也会报OC2的。

网友C:
上电就报,焊接问题,或者新光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