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5):
我是用电机驱动丝杆丝杆螺距是5mm伺服驱动器的分变率是13071我想放一个脉冲行走0.01mm怎么设置电子齿轮比谢谢各位!我用的三菱plc

网友A:
用三菱MR-J4系列,如果你速度不高的话不用设置电子齿轮比,将“伺服电机旋转一周的脉冲数”这个参数设置为500就可以了,设置为5000就是1个脉冲0.001mm

楼主:
我要的是高转速我的电机额定转速3000r/min平时用2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