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5):
请问有没有4~20ma电流信号输出的直线光栅尺?如果有,请推荐一款市面上有的

网友A:
好像没有呀

网友B:
没见过呀。

网友C:
输出电压信号的多,电流信号应当也有的,你可以直接找光栅对应的供货商咨询下;

网友D:
可以加个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