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6):
最近安装了一台380V380KW的球磨机,线的总长三十米,我进线和定子配的是两根240平方的,转子配的是一根240平方的,现在电动机定子电流在600A左右,转子电流在100A左右,问题是;空开到交流接触器这段线80MM长温度达到75温度,以前配的是四根70的软电缆,最后我又加了三根70平方的电缆,现在温度也在45——50°之间,主线和定子上的线也能够感觉到有一定的温度(有点热),请各位大神帮我分析哈这个电动机线发热的原因!谢谢。

网友A:
假线?电流一样的,有的线路发热更大,肯定是线子问题啊

网友B:
这种电机长时间运转发热严重的。

网友C:
注意接线柱的温度、接触器温度。
线鼻子和接线柱的接触面是有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D:
由于集肤效应与散热快慢,同样截面积同样品质的导线,多根线会比单根线载流量大。

柜内如果散热不好,会比柜外电缆温度高。

电缆接点是很容易发热的地方,柜内电缆温度高还有接点相近的原因(一根电缆2个接点)。柜外电缆长,接点远,热传导后易散热;柜内则相反。

电缆品质也是个原因,同样电流,电缆(包括接点)电阻越大,发热越高。电缆本身的电阻一般会远小于接点电阻,所以接点越少越好

网友E:
你用2根240的电缆比不上7根70的载流量大,所以肯定发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当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楼主:
坐等高手来解释。。。。。

网友F:
赞同6楼主的说法。

网友G:
如果线压接的没有问题,查空开的触点和接触器的触点一接触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绝对国标。。。。。

楼主:
回复 网友G:
新柜子

网友H:
双240的电缆应当没问题啊,是不是电缆质量不好?

网友I:
个人观点,第一:接触面太小;第二:空开端子线的接触面不够,线径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