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2安装后不能创建项目

楼主(2015-05-16):
在win7上安装wincc7.2后,不能新建项目,求高人指点,相关情况见下图

网友A:
这个问题是安装的问题重装不一定能解决。办法就是用现有的7.2项目打开后改

网友B:
要连接一下设备才可以创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太理解怎么连接设备啊,是连接plc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开现有项目改什么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