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6):
大家帮帮忙,怎么样在WIN7电脑上实现WINCC7.0用Modbus协议与PLC S7-200的连接啊?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西门子自家的设备还有必要走MODBUS吗?
装了PORTAL就装不上WINCC了,应该大同小异,S7-200我没连过,S7-300连接没问题

网友B:
通过OPC联接 不走MODBUS 没有哪个驱动 有OPC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能解答,我现在不太懂这方面的连接,我导师想让我做wincc走modbus连接plc s7-200,能实现吗?如果能的话能详细告我一下怎么做吗?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那儿的?
我可以帮你,你想要什么样的程序!

网友C:
站内信我没有办法回复!
软件的话用V1.0 PC Access SP6
你百度一下就可以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