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编码器接线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5-05-16):
公司安装,有个西门子编码器接线,如照片上,线该怎么接上去?

网友A:
我们使用都是购买成品的。

网友B:
西门子的编码器就是这个样子的?没有LOGO?没有型号?没有铭牌?还是只是一个接插件而已?
需要提供完整的产品型号,其实产品使用说明书里面应该有解释如何接驳电缆线进行使用的。

网友C:
没有说明书都是不好办的,有了三楼的说明书楼主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D:
自己焊接,屏蔽一定要做好!

网友E(2015-09-21):
查看样本针脚定义,自己焊接注意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