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线圈功率

楼主(2015-05-16):
看看这个接触器线圈表示功率的单位对吗?怎么不用W而用VA?

网友A:
电感性负载所以用视在功率。

网友B:
電感,不是阻性的

网友C:
接触器用过不少 还没注意过,

网友D:
线圈电阻会随温度升高变小的

楼主:
感性负载对的。只是这里用的是功率?觉得有点不对。

网友E:
P=UI
其实就是W=VA的意思
是一个意思。。。。。。。。。。。

网友F:
是视在功率吧。

网友G:
电机、变压器等,实际工作的视在功率都是VA,但是电机因为标注了功率因数所以一般标明KW,该数值一般都是额定输出功率

网友H:
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I:
你也太叫真了

网友J:
楼主是要做什么书面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P=UI
其实就是W=VA的意思
是一个意思。。。。。。。。。。。
不是一个意思吧?

网友K:
W = VA×cosφ,W总小于等于VA。为了表示区分,视在功率一般用VA,有功用W。
直流线圈用W,交流线圈用VA。如下图,直流的都是用来做功了。

网友L:
也没注意过功率

网友M:
通上点,测一下电流呗!

网友N:
貌似1VA大约等于0.8w

楼主:
引用 网友K:
W = VA×cosφ,W总小于等于VA。为了表示区分,视在功率一般用VA,有功用W。
直流线圈用W,交流线圈用VA。如下图,直流的都是用来做功了。
这个才靠谱。

网友O:
   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很好,理解应当如1楼、7楼等。
   4楼应当没有谈到主要的方面,6楼、16楼似乎欠准确;8楼基本是对的,但“电机因为标注了功率因数所以一般标明KW”描述不准确,而所说“输出功率”又是对的。

   10楼所说“叫真”(较真),个人认为,这个较真是必要的,因为牵涉到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