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6):
拔掉plc与触摸屏的通讯线,设备不能自动运行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晕;
没事你拔通讯线干吗?

网友B:
触摸屏里边有可能有脚本什么的,你把线再接上如何~

网友C:
那基本是程序问题了

楼主:
想用电脑,对plc监控,只有一个口,八针的,我只能拔线了,可能真的是程式问题 ,就是不知道哪个地方,

网友D:
触摸屏上肯定是有对相关m进行操作,

网友E:
plc加个通讯模块监控程序

网友A:
加一个FX3U-422-BD;
原来的屏还连上;

网友F:
有些数据是触摸屏里面一直给的。。。。。。。。断了触摸屏就等于断水缺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