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发生器

楼主(2015-05-16):
师傅们:请教一下有没有用过脉冲发生器的,控制步进电机的,简单的要求是外部用接近开关给控制器一个信号,控制器控制步进电机转一定的角度,比如180度,360度,也就是说可以自己设置脉冲输出的数量,接近开关感应一次,电机转一次。师傅们能推荐一下质量可靠,设置简单的牌子产品吗?谢谢了!谢谢各位师傅的跟贴,已经在淘宝上买到了,120元一个,功能满足我的要求,现在在测试稳定性。我这个是做定位用的,接近开关安装在机器上,转一圈感应一次,接近开关给脉冲控制器一个信号,脉冲控制器发出设定的脉冲,控制步进电机旋转360度,机器最高速度可以达到200转,不知道步进电机响应速度能不能达到,会不会丢步……

网友A:
如果用量小,用一个触摸屏和一个PLC很容易实现,用国产的成本大概在1000元左右。
如果批量用我可以用单片机开发这个产品,成本几十元,但开发费用高些。

网友B:
说白了就是电子手轮 实质和编码器差不多

网友C:
淘宝貌似有继电器式plc不知道稳定不稳定

网友D:
我有个东西貌似你用到合适,gk9602 我的是二手的不到200元新的580, 可以设置速度,设置脉冲数,带数码管显示。

网友E:
淘宝吧,大概从200元以上到一千多都有

网友F:
电子手轮,这个就可以。

楼主:
楼上的,我需要用接近开关感应控制,电子手轮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