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西门子周期10S脉冲电路不循环

楼主(2015-05-16):
用两个接通延时的定时器T0和T1做了个脉冲电路,用方框图写的却不能实现循环,请教怎么改?

网友A:
t1t2类型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用的T0和T1都是用的接通延时型啊,为什么下面方框型的就不能循环实现接通5S断开5s呢,郁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用的T0和T1都是用的接通延时型啊,为什么下面方框型的就不能循环实现接通5S断开5s呢,郁闷!
在博图软件中输入同样的程序,仿真没有任何问题。
鉴于博图对于S7-300/400使用与Step7软件相同的仿真器,所以也可以认为在Step7中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软件版本:TIA Step7 V13 SP1,模拟器版本:PLCSIM V5.4 SP5 Update2

网友A:
你的方框图t1改成跟to样的就行了都是S_ODT.你的t1是S_ODTS。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