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变送器

楼主(2015-05-17):
功率变送器输出的4-20MA电流给后台,这个后台怎么把它转换成功率,是要经过计算的吗?算法又是怎样的,求解?

网友A:
是的,需要进行算术运算,才能按照你的要求显示出最终需要正确显示的功率数值出来。
一般将4毫安定义为0KW,20毫安定义为100KW(假设),那么如果变送器提供的是8毫安的电流信号,那么换算出来的功率就是25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