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7):
  本人做的是变压器冷却装置 有4组冷却器组 每组冷却器有一个风扇和一个油泵,根据变压器的油温和负荷来投切冷却器组,急需PLC的程序,也可购买,求帮忙!!!急!!!!!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程序也花钱买,也就是大约需要10分钟的时间,如果再加一个文本显示器,最多也就20分钟,估计编程人都不好意思开口收.

网友B:
看来楼主是外行人士,楼主接手了大工程。、
在本地找高手是最快捷的,网友很少会因为与一个素未蒙面的人的几句聊天就冒风险的大老远的跑去给你现场编程与调试,除非楼主先掏出能够跑3~4趟来回的路费。

使用PLC扩展模拟量单元,进行连接变压器的温度变送器采集变压器的温度,在程序内实时对比,并且预先设置好对比结果并选中控制结果进行输出控制。
其实程序很容易凭空想象就能编制出来,最关键的工作就是现场能一次性运行成功而不需要修改吗?反正我没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亲,实际的比这个稍微复杂一点,可以加个QQ详细说下吗?我做的是毕业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亲 ,可以加个QQ和你详细说吗?我做的是毕业设计,实际稍微复杂一点点

网友C:
又是毕业设计,又是一年大学生毕业年,

网友D:
又见毕业设计啊,现在的大学生都出钱买设计了吗?

网友A:
给楼主提示一下:

1、可以考虑自动、手动两种方式运行,最好是在运行切换时,原有的运行方式不受影响。
2、自动方式运行,可以设置一个标准油温,实际油温高于标准时,加负载,低于标准时,减负载。
3、自动方式运行时,应考虑是自动循环加载,以便各负载运行时间均衡。
4、可以考虑安装一个文本显示器,显示器上应能显示标准温度、实际温度,当前加载(具体数值),标准油温可以设置变更。
5、标准油温应该是一个范围值,比如说:80-85℃,而不是就是85℃,该范围也应该可以调整。
6、动作时间也应该可以调整,比如说30秒,当实际温度高于设置标准时,并且持续时间达到30秒时,此时才可以加载。而不是随即动作。

以上建议供楼主参考,祝楼主好运!

网友E:
建议楼主自己想想
毕竟这个难度还不大
将来到社会工作遇到的问题更多
到时候怎么办?

网友F:
用西门子LOGO 我帮你编程一个 下载一个软件
有模拟功能

网友G:
不知楼主怎么想的,既然是冷却装置就只与温度有关还牵扯什么投切?难道四路全投上了而温度没上去也要开动冷却?
加一个智能温控仪(4路可编程输出)就解决了。

网友H(2017-04-19):
哥,我今年的毕业论文是变压器冷却,实在是不会编写程序,今天上网看到这个帖子,特来请教,我的qq是1970849277,希望哥有时间的话帮帮忙,回应我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哥,我今年的毕业论文是变压器冷却,实在是不会编写程序,今天上网看到这个帖子,特来请教,我的qq是1970849277,希望哥有时间的话帮帮忙,回应我一下。
现在才4月份,你找个PLC模拟软件, 从基础的开始,也就一周就能搞个大概了,楼上的把工作流程都写出来了,根据流程编出动作。有问题再来问, 这样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