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7):
问下富士VG7变频器怎么进去找不到参数设定的,一般进去可以看到1到9的参数,可是这个进去只有3.OPR MNTR  4.I/O check 5.maint enanc  6.load fctr 7.alm inf 8.alm causf

网友A(2022-11-04):
RESET+上键,显示0000;改成FFFF,按Stop+func确认后,即可出现菜单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