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可控硅半控桥整流问题,求解释。

楼主(2015-05-17):
如图:
目前现象为:触发板给定信号为0时,当主电源接通,可控硅会有一个10A的输出电流。相序已经确认过,可控硅和触发板也全都换过,可控硅上保护用的压敏电阻及电容也全都拆除了,但是现象依旧。求大神指点还有其他思路吗?

网友A:
三相都有输出,还是一路?

网友B:
触发电路全部断开。看电流还有吗? 二极管测了吗、是不是击穿了或者性能不良。

网友C:
应该是晶闸管有击穿的

楼主:
每一路都有输出,因为测量可控硅两段压降,均呈现导通。依次将三相可控硅的G、K两段断开,直流端电压逐渐降低,当最后一组G、K端断开后,直流端电压为0。而且可控硅和二极管均已换过,所以可以排除,可控硅和二极管击穿。

网友D:
用示波器看看整流电压的波形,啥模样的?这是误导通了?

网友E:
问题还是出在触发板上,可能设计出了问题。

网友E:
三相输入电流必须在abc形成回路,正常情况下断开a,b控制回路只剩c相没有了回路哪有电流?只能说ab相虽然断开了触发信号但仍然存在触发现象,也可能是干扰引起的,不妨在g,k端并接100欧至1k的电阻试试。

网友F:
如果排除了主电路元器件的问题,让触发脚悬空仍然有导通电流存在,就是主电路有问题,继续地毯式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因为是半控桥,所以有一相可控硅导通了,肯定就能形成回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由于是天津老厂刚搬到内蒙的新厂,所以去的时候只觉得是恢复性的,就没有带示波器去。我也怀疑过是由于干扰造成的误触发,但是手底下什么也没有,再加上可以控制只不过是有初始电流,不会影响正常使用,所以就没做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同样的设备有20几台,只有这一台出现了问题,所以设计应该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三相触发全都悬空就没有电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想过是干扰问题,但是由于是新厂,手底下什么也没有,所以就没做处理。但是不知道是并联0.01uF的电容好,还是100欧姆的电阻好?

网友E:
你说的对,我没注意。
既然是搬家使用唯一怀疑的就剩供电电源了,我们当地有家企业自建了一座发电厂结果所有的仪表显示计量控制都出现问题,最后只能与国电联网。有些小火电供电质量差偕波太高。
不过20几台只有这台。。。。。。???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同样的设备有20几台,只有这一台出现了问题,所以设计应该没问题。
逐一代换试下,有这么多台。怀疑模块

网友H:
不明白。这电路完全没看懂,啊,有点短路的危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