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7):
我是工厂的电工,现在我们工厂有一台设备要改下程序加个条件,3分钟内启动次数不能超过5次,我用计数器与定时器写,写出来的有点问题不能实现定时功能,大家可以给点提示吗?

网友A:
可以把你写的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B:
什么设备,工作原理,这样我才可以给出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3分钟内启动次数不能超过5次,我用计数器与定时器写,3分钟时间到后不知道定时器怎么去控制计数器,与计数器的复位端串联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3分钟内启动次数不能超过5次,我用计数器与定时器写,3分钟时间到后不知道定时器怎么去控制计数器,与计数器的复位端串联不行

网友C:
用常0N端串个1秒脉冲计数器设为60复位用计数器到时常开复位,第二个计数器用启动上升沿计数,计数器设置为5,用第一个计数器到时上升沿复位,将第二个计数器常闭串入启动条件.

网友C:
O,三分钟的话设为1800

楼主:
这样子可以吗?帮帮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子可以吗?帮帮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子可以吗?帮帮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