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7):
设备组成组态王上位机,西门子S200 4台台达变频器,标准MODBUS RTU协议通讯,屏蔽双绞线,距离3米以内,在上位机显示变频器频率等数据延迟2秒不同步,同样的程序如果用触摸屏毫无问题,上位机232ppi线缆连接西门子PLC,西门子PLC跟台达变频器是485通讯,以前用过CP5611卡同样存在延迟问题。能解决么

网友A:
波特率和数据量都影响延迟。既然你上位机和plc是另一个通讯口,可以考虑西门子自己的通讯方式。如果要速度快点,试试用网络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