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7):
这是一个PLC的地址,%MW3.2038,它是modbus地址43020对应的中间地址,我一直疑惑,这3.2038到底表示什么?如果地址是%IX3.0,我知道是PLC第三个字节的第一位,可是上面这3.2038是什么呢?希望能有大神给个解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PLC的地址,%MW3.2038,它是modbus地址43020对应的中间地址,我一直疑惑,这3.2038到底表示什么?如果地址是%IX3.0,我知道是PLC第三个字节的第一位,可是上面这3.2038是什么呢?希望能有大神给个解释!

因为内部寄存器地址需要区分带有保持还是非保持的,所以分为mw1和mw3,然后2038表示地址为2038的字存储空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PLC的地址,%MW3.2038,它是modbus地址43020对应的中间地址,我一直疑惑,这3.2038到底表示什么?如果地址是%IX3.0,我知道是PLC第三个字节的第一位,可是上面这3.2038是什么呢?希望能有大神给个解释!

因为内部寄存器地址需要区分带有保持还是非保持的,所以分为mw1和mw3,然后2038表示地址为2038的字存储空间。

什么品牌的PLC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PLC的地址,%MW3.2038,它是modbus地址43020对应的中间地址,我一直疑惑,这3.2038到底表示什么?如果地址是%IX3.0,我知道是PLC第三个字节的第一位,可是上面这3.2038是什么呢?希望能有大神给个解释!

因为内部寄存器地址需要区分带有保持还是非保持的,所以分为mw1和mw3,然后2038表示地址为2038的字存储空间。

什么品牌的PLC是这样的?

富士,菲尼克斯,腾控,研华,ABB,施耐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