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帮忙

楼主(2015-05-17):
我有一款旧三菱PLC,型号是FX2N-48,我怎么和电脑连接怎么才能读出它的程序呢?我把它与电脑连接失败,是不是我的软件不对还是连接错误呢?希望大师讲讲经验感谢。

网友A:
下载GX Works2软件并安装,购买专用数据线、设置通讯协议和端口,一般都能上传和下载了。

网友B:
需先安装编程软件,然后是用编程线与电脑联接。

网友C:
你现在连接失败,那你具体是用的什么软件、什么电缆、怎么设置的?

网友D:
购买专用数据线

网友E:
是不是你的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F:
你的通讯地址对吗

网友G:
买串口或者usb口的电缆都可以。看自己电脑了。安装编程软件。读取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连接失败,那你具体是用的什么软件、什么电缆、怎么设置的?
没讲清楚,三菱比较容易连机。

网友I:
三菱的要下载usb驱动吧,楼主可以发个截图,让大伙看看是提示什么错误无法下载

网友J:
三菱比较容易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