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7):
  如题所述,是否可以转动。

网友A:
要看你的电机是否带制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带制动的电机

网友B:
不带制动的电机可以转动  使能了就不能够转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转动时候报警不?

网友C:
不带刹车的伺服电机,在没有使能信号时可以随意转动电机轴,此时电机轴只有很小的摩擦力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此时在驱动器上的编码器信号输出端能读到编码器变化信号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驱动器会随时显示电机轴当前位置,所以只要轴运行了(不管是电机自己驱动还是外力驱动)驱动器显示位置就会跟随变化

网友D:
没有使能是能转动的。就像断电后的自由停。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此时在驱动器上的编码器信号输出端能读到编码器变化信号吗?
 能啊 ,,轴动了就有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