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7):
   前几天也发帖子给客户装了一个易能伺服5.4kw的在磨床上做驱动轮驱动一个直径300左右的轮 轮右侧是砂轮,中间放不锈钢棍,伺服电机前面通过齿轮咬合链接一个减速机,减速机前头是直径300的轮。
   装好了用了几天之后停机,实际是报警err18 客户没看,断电从新上电就好了,没在乎可是总坏就不行了。我去检查也没看出问题啊,电机温度60度,我一直因为温度高的事找厂家,厂家说没事,正常放心用,最高120度耐高温的。才60多没事,好吧,继续用吧。昨天我回家换个恒压供水变频器回来5点,采购又来电话说又坏了,这回直接不能启动。上次我去找的毛病是没有短接rb2 rb3 就是使用内部制动电阻,我以为短接就好了,结果不是。

   最后我查出来的问题是我控制伺服发脉冲 使能的一个时间继电器坏了,这个时间继电器是客户提供的,新的,其中一组触点接触不好,导致干着干着活发脉冲的那个启动信号就断了,就没有脉冲了,电机就停了。直接换个新的还是这个牌子的时间继电器使用去吧,我估计这次的问题是彻底解决了,原因是彻底发现了。

   对伺服的工作经验少,导致这次这么久才发现的这个故障,慢慢积累经验啊,跑了5趟多最后这次继电器终于是不接通了,我才发现,要是还是偶尔触点不好断开一下,不知道啥时候能发现这个问题啊。

网友A:
易能伺服好用吗,我这里也做易能的

楼主:
用过一些,没坏过,都差不多的东西吧。起码比tb里的有保障一点。这个5.4kw的都是我自己的事导致报警的。

网友B:
经验在于积累,遇到的多了,自然就会熟悉了。

网友C:
好像不太好用

网友A(2015-11-10):
我想问问,他原来就用的伺服吗,换用其他牌子或改造以前没用的。伺服驱动以及电机,需要考虑哪些来选型,调试时必须调的参数有哪些,在线等回答

楼主:
我用外部发脉冲控制的,就控制分母,选择脉冲方式,单脉冲加方向。在就是有个刚性调节,调试不好一抖一抖的刚性的问题。忘了调大还是调小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以后多交流哈,我这也卖一部分易能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