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7):
急求帮助,我以前用的是欧陆590,有于现在坏了,买的是派克590,以前用欧陆的软件上传下载参数,都没问题,可这派克590怎么用同样的方法下载怎么不行呢?都是P3口设置,就是不行,请问是不是要改什么参数,欧陆的是4.5版本可派克好像显示9.1,该怎么改参数才能下载上传参数

网友A:
软件不一样的,以前欧陆公司的celite不适合,用parker的DSE Lite可以,P3口设置一样。

网友B:
590没下过程序还,890倒是常用,主板的固件版本很重要,个人经验是没有同样的版本,只能用其它版本代替,并且只能刷一次,如果刷的的不对了,直接就不能用了。

网友C:
还没有使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D(2023-06-06):
我遇到了你同样的问题,我是想9.1主板参数复制到4.5主板上,结果出错了,因为4.5版本的转速只有9.1版本的一半。

网友D:
请看图片P3接口设置都一样呀,下载参数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