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7):
关于新的ASDA-M电机,为什么一买来电机轴就是锁住的,要怎么让电机轴转动起来。

网友A:
带抱闸的电机吧

网友B:
带抱闸的,需要外接电压才能用,一般接24V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了 ,可以用哦 谢谢了。还有我想在问下,现在为什么驱动器上和在ASDA-soft上无法设置,让点击Serve on,不能寸动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应该是设置问题吧,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ASDA-soft软件的寸动模式,已经强制serve on 了,还一直跟我说JOG之前要先将伺服Serve on!,为什么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为什么,也许这就是他的操作方式,或者你再详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D:
在运转之前要使能开啊,伺服Serve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