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7):
不知道能不能找替代的?电机很小线圈直径才5厘米,是三相220V的。还有两条检测线,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元件,如果电机没转了,CNC就报警。大家知道它用的是什么元件不?

网友A:
请上传图片予以说明,否则不好下结论。

楼主:
有两条线颜色一样的不知道干嘛的。有三条是电源

网友A:
估计是测速的,就像电脑CPU散热风扇一样的三根线,有一根就是测速的。

网友B:
霍尔传感器

楼主:
经拆碎后查看是一个弹片开关,就是那种加热后就弹开的特殊金属片

网友C:
那是热敏开关,过温度保护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拆碎后查看是一个弹片开关,就是那种加热后就弹开的特殊金属片
 那就是热钢片了,,电饭锅里就有,,温度到一定就就弹开,,电机里没听过啊,,过热一般用热敏电阻,测速一般用霍尔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