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

楼主(2015-05-18):
信捷PLC 里面有程序,但是上传电脑却提示无程序,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保密下载的程序上传是这样提示的

网友B:
PLC里面的程序是否加密了呢?

网友C:
保密下载的。没有办法了

网友D:
信捷在保密方面做得还是不错的,早期的触摸屏连上传功能都没有

网友A:
下载软件刷机

网友E:
加密了吧,自己写程序吧

网友F:
禁止上传的保密下载,如果需要程序找厂家,不需要程序要PLC直接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