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语了,请各位大仙帮我分析分析,到底是啥情况才能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2015-05-18):
光伏电站与电网并网,电容补偿柜内的隔离开关有一相烧溶成这样,熔断器630安培,是开关质量问题?还是接触不良?还是什么其他问题的存在导致事故的发生?

网友A:
短路了吧。

网友B:
恶性短路?

网友C:
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还是新投用出现的?

网友D:
这火着的厉害呀,严重短路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是不是接触不良造成的?看现场没有直接的短路点,周边的烧溶点那是事故时大电流火花烤化的吧?

网友E:
这种RT0熔断器质量有很大的关系,偶原来遇到象你这种情况,换比较正宗 的电瓷陶瓷的厂生产的那一种

网友C:
应该是形成二次短路了,小电弧造成的弧光短路,扩大了故障。

网友F:
应该是接触不良造成过热拉弧烧坏。

网友G:
同意八楼的意见。应该是电弧短路引起的。

楼主:
楼上各位老师的答复均有道理,本身电器的质量问题、维保不到位都可能发生此类事故的发生

网友H:
应该是长期接触不良造成的吧

网友I:
系统运行了多久?能够保证并网柜的操作没有任何问题吗,不管是自动并网还是手动并网。
以前见到过并网失败,整个并网柜都烧融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系统运行了多久?能够保证并网柜的操作没有任何问题吗,不管是自动并网还是手动并网。
以前见到过并网失败,整个并网柜都烧融化了。
系统运行了都几年了,并网柜没有问题,这个故障是发生在用户原先的电网上的电容补偿柜。

网友J:
隔离开关接触不良造成的,质量问题。

网友K:
巡视很重要,接触不好发热,打火。

网友L:
第一次见这么大的事故。。

网友M:
我这里也没见过这么严重的,也不想见到啊。

网友N:
回复 网友G:
路过学习

网友O:
同意楼上所说二次短路引起的故障。如果只是过流仅仅烧熔断器。

网友P:
这个看起来很危险啊  怎么会这样啊

网友H:
应该是长期接触不良造成的,过热短路

网友H:
说明你巡检不到位啊 ,在我们这罚你钱,

网友Q:
这个应该是熔断器接触不好或者底座有螺丝没有锁紧
造成温度升高最后绝缘击穿短路起火
类似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R:
看起来短路引起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接触不良造成过热拉弧烧坏。
 应该 是的了

网友S:
相间严重短路,可查看绝缘有无薄弱环节等。

网友T:
长期过热,造成2次短路,换个西熔的保险会好一点。

网友U:
隔离开关接触不良造成的,并没有短路发生,短路故障发生的后果不是这样的状况!!!!!

网友V:
熔断器质量太差你应该选择快熔 之类的熔断器

网友M:
中间的隔离挡板都融化了表情。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大啊。

网友W:
弧光短路了

网友X:
接触不良,触头过热。

网友Y:
短路电弧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隔离开关接触不良造成的,并没有短路发生,短路故障发生的后果不是这样的状况!!!!!
我也是这么想的,是熔断器与底座静触头接触不良,长时间的发热,是其自身大电流通过时产生弧光,弧光的高热量是其周围绝缘隔板及其他电器烧溶,并且弧光与另一相也形成了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U:
隔离开关接触不良造成的,并没有短路发生,短路故障发生的后果不是这样的状况!!!!!
我也是这么想的,是熔断器与底座静触头接触不良,长时间的发热,是其自身大电流通过时产生弧光,弧光的高热量使其周围绝缘隔板及其他电器烧溶,并且弧光与另一相也形成了短路。

网友Z:
在中国还谈什么质量不质量的,按国标检测中国95%的标准产品都不合格,剩下5%还是非标准产品。先说安装,刀熔开关离左侧距离就不合格,再说这边动静这么大都黑了一大片上级分断能力也太差了!图中显示A相铜件融化,B相相对完好,C相于事件无关。看图得出A相熔断体上口接触虚打火融化,在打火过程中防弧隔离片变形滑落,应该还存在人为带载投切形成弧光短路,看到A相打火,情急之下拉下刀熔开关也不是没可能。

网友AA:
应该是接触不良,当电流过大时就会拉弧造成烧熔现象,我单位有这种情况

网友AB:
回复 楼主:
发热烧的变形短路直接着了吗?

网友AC:
上次去一家公司,看见隔离刀闸一相通红,感觉那个都要溶穿了

网友AD:
像是弧光短路了啊  A和B

网友AE:
频率不同步吧

网友AF:
头一次见到。学习一下!

网友AG:
短路造成的。

网友AH:
接触不良引起的吧,值班的不给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