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一个基础问题

楼主(2015-05-18):
先看代码
网络1
LD     SM0.1
S      M0.0, 1
网络2
LD     M0.0
AN     T33
TON    T33, 30
网络3
LD     T33
R      M0.0, 1
调试的时候发现M0.0一直是高电平。我是个初学者,希望各位大神给指点下

楼主:
在线等,希望各位能给个帮助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看代码
网络1
LD     SM0.1
S      M0.0, 1
网络2
LD     M0.0
AN     T33
TON    T33, 30
网络3
LD     T33
R      M0.0, 1
调试的时候发现M0.0一直是高电平。我是个初学者,希望各位大神给指点下

不要以初学者这个借口来掩饰自己不看手册的懒惰。

手册上写明:
分辨率对定时器的影响
对于1ms分辨率的定时器来说,定时器位和当前值的更新不与扫描周期同步。对于大于1 ms的程序
扫描周期,定时器位和当前值在一次扫描内刷新多次。
对于10ms分辨率的定时器来说,定时器位和当前值在每个程序扫描周期的开始刷新。定时器位和当
前值在整个扫描周期过程中为常数。在每个扫描周期的开始会将一个扫描累计的时间间隔加到定时器
当前值上。
对于100ms分辨率的定时器来说,定时器位和当前值在指令执行时刷新。因此,为了使定时器保持正
确的定时值,要确保在一个程序扫描周期中,只执行一次100ms定时器指令。

而T33正是10MS时基定时器,所以改成T37这种100MS时基定时器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太感谢了,我这就去看手册,刚开始确实没看手册,看得是教学视频,现在知道手册的重要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