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8):
或者是接触过,SMC官网也只是大概的介绍一下。

网友A:
楼主的都是高大上哦,我们用的是泡沫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都是高大上哦,我们用的是泡沫水。。。。
漏气的地方人工肉眼看、听也可以查得到,但是地方太广,如果有类似高大上的方法何乐不为呢?

网友B:
因为气体的压力变化和气体的强流动性,检测漏气是很麻烦的。明敷管道,人工巡检是低成本的方法。

网友C:
这个应该价格不便宜吧!
我们都是现场用手感觉+耳朵听
对于微漏就采用肥皂水检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气体的压力变化和气体的强流动性,检测漏气是很麻烦的。明敷管道,人工巡检是低成本的方法。
SMC官网是这么介绍的:
该项工作可以节约全部压缩空气用量的20%,每年压缩空气用户有230亿RMB就这样白白的流失掉了。

人们往往把监测压缩气体泄漏所需时间和精力放到非常次要的位置,因为这需要如下工作:使用超声检漏仪对设备进行检测,既耗时又相对较为昂贵。

A.L.D.S基于集装模块,由SMC公司标准PDF系列流量计与安装在设备主气源上的换向阀共同组成,该阀采用集成于机器操作软件内的指令系列进行操作。

采用预编程检漏循环 可以对设备上每个压缩气路单独进行监测和记录,然后作为报告提交维护部门。

将A.L.D.S加载到设备上,可以实现:
空气发生泄漏时,检测空气泄漏量-甚至每日进行确定精确的泄漏 I/m

为维修人员提供哪里有泄漏的详细报告,而无需对元件进行单独检测

全部集成于设备使用的软件中,无需外加任何外部监测系统

就是不知道具体的措施

网友B:
回复 楼主:
按照它的说法,大概就是流量计与软件共同组成了整个系统,软件可以分析流量的特征。
里面提到了预编程模式,就是将正常的流量数据测试好并锁定,实时对比流量计采集的流量,超了就是泄漏。

以上是我瞎猜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气体的压力变化和气体的强流动性,检测漏气是很麻烦的。明敷管道,人工巡检是低成本的方法。
SMC官网是这么介绍的:
该项工作可以节约全部压缩空气用量的20%,每年压缩空气用户有230亿RMB就这样白白的流失掉了。

人们往往把监测压缩气体泄漏所需时间和精力放到非常次要的位置,因为这需要如下工作:使用超声检漏仪对设备进行检测,既耗时又相对较为昂贵。

A.L.D.S基于集装模块,由SMC公司标准PDF系列流量计与安装在设备主气源上的换向阀共同组成,该阀采用集成于机器操作软件内的指令系列进行操作。

采用预编程检漏循环 可以对设备上每个压缩气路单独进行监测和记录,然后作为报告提交维护部门。

将A.L.D.S加载到设备上,可以实现:
空气发生泄漏时,检测空气泄漏量-甚至每日进行确定精确的泄漏 I/m

为维修人员提供哪里有泄漏的详细报告,而无需对元件进行单独检测

全部集成于设备使用的软件中,无需外加任何外部监测系统

就是不知道具体的措施

对于一个公司来说,漏气检测系统要多少年才能挽回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气体的压力变化和气体的强流动性,检测漏气是很麻烦的。明敷管道,人工巡检是低成本的方法。
SMC官网是这么介绍的:
该项工作可以节约全部压缩空气用量的20%,每年压缩空气用户有230亿RMB就这样白白的流失掉了。

人们往往把监测压缩气体泄漏所需时间和精力放到非常次要的位置,因为这需要如下工作:使用超声检漏仪对设备进行检测,既耗时又相对较为昂贵。

A.L.D.S基于集装模块,由SMC公司标准PDF系列流量计与安装在设备主气源上的换向阀共同组成,该阀采用集成于机器操作软件内的指令系列进行操作。

采用预编程检漏循环 可以对设备上每个压缩气路单独进行监测和记录,然后作为报告提交维护部门。

将A.L.D.S加载到设备上,可以实现:
空气发生泄漏时,检测空气泄漏量-甚至每日进行确定精确的泄漏 I/m

为维修人员提供哪里有泄漏的详细报告,而无需对元件进行单独检测

全部集成于设备使用的软件中,无需外加任何外部监测系统

就是不知道具体的措施

对于一个公司来说,漏气检测系统要多少年才能挽回成本?

有的节能改善不仅仅是成本回收的问题,还有ISO14001认证、客户指摘的对应。
况且节能改善成果如果做的好的话,政府不是有奖励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