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380变220V疑惑

楼主(2015-05-18):
一台三相变压器380变220V,取两条线,用万用表测是220,这个220跟市电的220一样?能接220的风扇?有人说这个220跟市电220不一样!

网友A:
前些日子讨论过了,一样的。不确定的话找个灯试试。

网友B:
功率比风扇大就可以

网友C:
这个220v是隔离的电压  比正常的220安全,功率的话就看你的变压器输出功率了

网友D:
和3楼的理解一样

网友E:
这个220V和市电一样,但经过变压器隔离过,更安全。

网友F:
5楼解释是对的,我也是这样理解 。

网友G:
与家用的AC220V的确不一样,不过可以接AC220V的风扇使用;

网友H:
经过隔离了

网友I:
这种更安全,因为220v对地“悬浮”,即使不小心接触到单相的某个点也不会触电。

网友J:
3楼正解。

楼主:
经下午实验,风扇照常运行,不知道后期会怎么样。因为有这样的疑虑是因为卖风扇的那个老板说,不能接在全是相线的电源上!!!

网友K:
看来卖风扇的那个老板是半瓶子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经下午实验,风扇照常运行,不知道后期会怎么样。因为有这样的疑虑是因为卖风扇的那个老板说,不能接在全是相线的电源上!!!

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还有三相220的。

网友M:
那个老板是怕你接在相电压380V上,经变压器输出的220V电压对风扇是无害的,变压器功率比风扇功率大是为了变压器的安全说的

网友N:
哟西哟西:这个220V电源,居然点不亮试电笔!
还有:这个220V摸一根电线居然不电人......
还有就是:这个用来吹风扇居然更耗电(变压器变损,而且变压器还发热)

网友O:
隔离变的220和市电的220电压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们相互隔离,相位不同。所以,用谁去驱动负载都可以。完全没有区别。

网友P:
就是一个隔离变压器吗  ,,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啊

网友Q:
楼主所述的是三相380V变三相220V吗??

如果是,那么这个和普通的常见220V是有区别的!
普通的220V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三相220V这个是中性点不接地的。

网友R:
1楼提到的帖子: 三相380V电源通过变压器变成三相220V电源;三相220V电源可以任意取两相用在单相220V的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4626

类似的还有:
相电压的220V跟用变压器把线电压380V变220V的电压有区别吗?
[求助] 三相220V变压器220V端能不能作为照明电用

网友S:
没问题的。

网友T:
  一台三相变压器380变220V,取两条线,用万用表测是220,这个220跟市电的220一样,只是隔离更安全 !

网友U:
可以用的,没问题

网友V:
回复 楼主:
他的意思是不能直接在两根380v线上

网友W:
没有必要讨论吧 只要电压符合 频率符合 相序符合就可以运行  管他是相电压还是线电压

网友X:
有什么不一样呀,经过隔离啦,更安全.怎么会不能接风扇呢

网友Y:
顶三楼!隔离电!碰一根没事,二根就不行了

网友Z:
      相当于隔离变压器,在接触其中任意一根线时都不会触电,不是更安全,我们所说的零线只是相对来说的,只不过是电力在传输时省了根线,用大地做了零线。

网友AA:
一样的,都是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