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接线问题

楼主(2015-05-18):
伺服电机接线问题:此为公司数控车床上控制刀具移动的伺服电机。现在困惑的是伺服电机上的红色和绿色接线代表什么含义?附上现场图和电路图,请各位赐教

楼主:
红色线和绿色线是从刀具电机模块右侧的DM1、DM2发出来的

楼主:
对应电路图上的,红色的线是X1,绿色的线是X202

网友A:
红代表DP 绿色好像是 DIRVE LINK

网友B:
都是高科技啊 ,俺见都没见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数控车床上的,西门子数控系统840D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知道电路图上伺服电机MX相连接的EX代表什么吗?难道是编码器?其中X代表是X轴方向

网友C:
红色线是伺服电机的动力线,绿色是编码器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后面那个黑色管子里面的线路是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后面那个黑色管子里面的线路是什么呢
这个只有你才知道它是从那来的和到哪里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后面那个黑色管子里面的线路是什么呢

这样从照片上哪看得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红代表DP 绿色好像是 DIRVE LINK
施主:你想坑死人家不偿命呀!
红色线是高电压,不能玩呢!

网友F:
西门子的啊  好东西啊

网友G:
这个驱动功能大  我怎么一直没有遇到过

网友H:
怎么我就没看见有红色,橘黄色倒是看到了!
我是色盲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数控车床上的,西门子数控系统840D
应该是840Dsl系统,840D系统用的是611D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I:
能把相应的资料发一下吗?谢谢,谢谢。781096799@qq.com

楼主:
回复 网友I:

仔细看了看橘黄色的线是三相380的电源线,那绿色的线是编码器的线???

楼主:
回复 网友H:
错了,是橘黄色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I:
黑色管子里面的要么是冷却风机 要么是刹车电源

网友A:
会玩转SCOUT就简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SCOUT?没找到相应的资料啊

网友J:
好深奥的问题啊

网友I:
回复 楼主: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黑色管子里面的要么是冷却风机 要么是刹车电源
根据照片可以看出,伺服电机是没有刹车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能把相应的资料发一下吗?谢谢,谢谢。781096799@qq.com
840Dsl的资料有难度,802Dsl的可以从网上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I:
应该是冷却风机

网友K:
橘色是伺服电机线,绿色是编码器线。

网友L:
红色为模块输出线(电机供电)。绿色电缆为信号反馈线(编码器输出信号)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百度下 个人觉得不是一般人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