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8):
现在我找你吧采用LM35来进行外界温度的检测,其输出电压是在0-10V的。加热是采用一个加热片或者发热电阻。
那位大神能设计一个关于其温度的自动控制(低于40度加热,高于80读就停止加热)的PLC。我是实在想不出来,查阅网上都是关于热电偶或者PT100的。。

楼主:
补充楼上。我有一个PLC箱子的,S7-200的。有EM235模块。

网友A:
呃   我只能说太简单了   0~10v对应你传感器器的温度  写个模拟量转换公式咯(200PLC要自己写  300的有专用的)  40开80停就一个继电器动作 还没得PID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