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8):
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九层之台,始于垒土。   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

楼主:
1,玻璃容器下面是个排液口,排液口与导热油的容器有个密封问题, 我们用了704硅橡胶,密封硅胶片,反复搞了两次,还是漏油, 很晕,没有办法了 。
  密封处用洗洁精,用热水清洗,用干净布擦干, 上了胶水后还过了两天, 上午加油没有漏,加热没有漏, 下午没有加热了,让它冷却,在冷却的过程中,发现有渗漏了, 放油放了四分之一, 也没有漏了。这是第一个头痛的问题。

2,第2个问题是, 在热的状态我们就可以把产品放出来, 操工作要加冷水清洗玻璃罐内部, 我说在高温状态突然加冷水,怕玻璃炸裂啊, 到底能不能马上加水,我们都不清楚,不趁热洗吧, 里面会更加洗不干净。 要不先另外烧热水洗会不会好点?

3,第3个问题,这个设备只有导热油的温度显示,没有玻璃容器内部液体温度的显示, 工艺的怕有温度差,希望内部也要有测温的,产品不能接触金属,也不知道能不能接触陶瓷, 有个玻璃管套只怕也有温度差啊。 罐子很大,产品很少,需要插到底,1米4深。没见过这么长玻璃管温度计,要不就用酒精温度计了, 这个测温元件选型有点难。而且温控表怎么放?另外搞个盒子?

4,只有一个自锁按钮,按下去温控表才有显示,同时也会加热, 想要温度显示而不加热,除非把温度设得很低, 这个改点线路就可以了,问题不大。

楼主:
主要是漏油,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么大个罐子压在密封圈上,就是不上胶水也该密封了,

第一次是别人搞的,密封圈一边没有搞胶水,第二次密封圈上偏了, 我看到不对劲, 但是我又没把握,所以没有叫别人重放, 第三次是我自己放的,放的位置很好, 竟然还是漏,想不通

楼主:
这是第二次,当时我就感觉没有放好,但是看不很清楚

网友A:
没见过啊,,我以前在化工厂,用的是搪瓷反应釜,用橡胶垫密封的,压紧就行了,盘管蒸汽加热,反应釜里用的是酒精玻璃温度计,长2米外面加不锈钢套管,里面加液体石蜡,你那小的没见过,,要不你垫子加厚点,在垫子两面抹上高温黄油,应该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