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8):
ABBACS800报2340  驱动故障有哪位大神知道检测方法或者电路图的

楼主:
驱动板型号是5611c

网友A:
引用 楼主:
ABBACS800报2340  驱动故障有哪位大神知道检测方法或者电路图的
可以参考我发的帖子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9020

网友B:
是上电报还运行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号不一样是小功率的机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电报故障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变频器是多大功率的
是不是模块用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110A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需要的是测试驱动电路的方法哦
不装模块的情况下